飞越sport和pro的真正区别,新手必看

楼主(2011-06-20):
两个质量差不多,不是质量的差别,PRO的机器更注重的是3D的性能,SPORT的机器只是兼顾了可以飞3D,但是由于是皮带版,更适合新手,在炸机成本和维修便捷性上有优势。

皮带的机器都是SPORT的

轴传不好,容易坏

j轴传的机器相比较皮带的容易扫到伞齿
PRO的因为是改装的,有些结构其实并不太适合皮带传动使用

质量上其实是一样的,主要的区别还是在一些细节的设计上面

细节不同是结构上的,其实2款机器的很多金属件都是通用的,就是颜色不同而已

哐量,紧密度一样的,因为实质上一些零件就是同一个零件。质量都好于出口版的

如果您希望飞皮带版的,我建议是SPORT

PRO的皮带版机器都是出口版的,质量没有标准版的好

如果是新手,建议选择皮带版

飞行航线,不飞3d

那用SPORT的就足够了,PRO的机器主要面对的还是3D飞行。

sport不如pro质量是一样的

他们的设计不同,因为面对的是不同的市场需求

PRO的机器更注重的是3D的性能,SPORT的机器只是兼顾了可以飞3D,但是由于是皮带版,更适合新手,在炸机成本和维修便捷性上有优势

网友:
抢下沙发,慢慢学习!

网友:
不太同意。

网友:
少尉辛苦了,看了后觉得它们更相似了。

网友:
不同意  两架飞机旋翼头参数一样的

网友:
LZ说的是FY或者飞魔士吧,宇宙没出过PRO的皮带版咯,自己改的话也不贵

网友:
要是把Sport升级成轴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字辛苦啦!

其实可以省略很多字 车轱辘话

网友:
LZ打字辛苦了

网友:
而且pro比sport稳太多太多…(夸张了点)

网友:
正想买450pro,考虑轴传易扫齿,想改皮传。
各位看看是不是只要改以下两零件。

网友:
别误导人

引用 楼主:
两个质量差不多,不是质量的差别,PRO的机器更注重的是3D的性能,SPORT的机器只是兼顾了可以飞3D,但是由于是皮带版,更适合新手,在炸机成本和维修便捷性上有优势。

皮带的机器都是SPORT的

轴传不 ...
  满口胡言
谁说PRO一定是轴传,皮传的一定是SPROT

网友:
还是05年注册的,居然对机子这样理解,

网友:
一个先出 一个后出

网友B:
15楼的,尾管固定座也要换,才1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楼的,尾管固定座也要换,才10多元

我觉得不用的,PRO的这个零件,皮带齿是在中间的,SPORT的皮带齿是在上面的。
各位来看看我说的对吗?

sport齿轮

sport齿轮

网友:
15楼的,还要皮带,lz胡说八道,pro的精髓在于轴传一点,但是还有更重要的,第二是横轴加长1厘米,第三就是三个舵机一样高度,一样都是竖着摆放,让三个拉杆长度相同,一致性更好,动作更干脆

网友:
我没有450,所以我只能YY了,飞越也有SPORT改轴传的零件,我觉得改了后,PRO和SPORT的轴传效率应该一样吧。同样,皮传的效果也是一样的。不存在皮传就SPORT,轴传就PRO一说。

sport轴传齿

sport轴传齿

网友:
取决于机身结构

网友:
手推大桨 看看pro和sport各能转几圈~
还是轴传爽
pro尾管装好直接把传动轴插进去就好
皮带的话得先拆尾曲波,把皮带穿到尾轴上,再用线牵引穿过尾管,还得在套入对转齿的轴。。。每次都搞得我很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