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5 舵机行程怎么不一致

楼主(2011-06-20):
DS95 也没炸过买回来发现上下的形成不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在TRVL ADJ里面调试 CH2 L102% R%87 CH3 D%96 U%89 CH6 H%100 L%89 才能调试一致 以前的
舵机
从来没调试个行程,不知道这样影响飞行不.大家有没有这情况 难道我的是个案.特别提示 本舵机 还没有拆过.请问客服 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比较纠结.400多的舵机 难道是浮云.

网友A:
收二手的是那个样子,

楼主:
买的新的哦``

网友A:
买的时候就给你说mks质量不好,你不相信,这陈儿晓得了,晚了,花4**多买个450舵机,你娃米多

网友B: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因为。。。。。我也不小得!

网友C:
热,我的500舵机三个才4XX!

网友D:
回帖没有一点作用的废话好多。。。。。。
建议楼主试试先设个空的固定翼模型,清零一切参数。然后用一个通道,试不同的舵机,就应该有结果了,不可能3个舵机差这么多的。我的3只已经飞了近300起落了,炸坏过一只齿轮,换了之后还是和新的一样顺滑,95的精度那不是盖得

楼主:
本人承认DS95 没的一点虚伪,很顺滑.就是这样的行程看到有点不舒服,只是想让MKS的客服,告诉我这样的行程可以飞嘛,是正确的,还是有质量问题啊,以前的65MG 410M 都没出现这问题.

楼主:
我这问题没人帮忙解决,分析,MKS客服的 老林 答应寄过去 测试.这客服还是顶下再说.

网友E:
舵机测试器大法~

网友:
本人使用过很多舵机,为有95最好用.舵机微调全为O.超牛B...飞起来更是爽...

网友F(2011-07-20):
我95的齿炸坏不下五个了,还没出现不一致呢!

网友:
测试 舵机行程..一个考方法最简单,,
用同一个ch , 左右行程是否在+- 5% 角度内即可...
有时会因平衡器或是控的设定.... 导致, 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