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斜盘舵机选择

楼主(2011-06-20):
450比较好点的斜盘舵机有哪些?

网友A:
FUTABA S3156

MKS DS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 S3156

MKS DS95
这些太贵,想耐操就260mg,用了半年多,炸了n次,用在450上基本炸不坏

网友B:
换侧板 260MG,500上炸了N次依然健硕,450这样规格应该没得说吧

网友:
可以考虑新出的MKS DS92,性价比不错!

网友:
260MG哈哈,用过都说好

楼主:
貌似顶260MG和DS95的最多?

网友:
不想改侧板用260,因为改了之后又想改6s了,没米无法折腾。

网友:
貌似260是不二之选!

网友:
用260的飘过

网友:
三种选择:依次排行

1、260(性价比超高,需要换侧板)
2、FUTABA S3156
3、MKS DS95(钱多直接上,没错)

网友:
DSW 312MG
不用改侧板,极其耐炸

网友:
kst 115MG,不过还没上市

网友:
还真别说,我用的两种舵机两年了 真没有坏过一种是装在山寨机上的北田213f 一种是装在Beam上的DSW 313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山寨机什么炸都遇到过,北田213f真不坏 313也不错 速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侧板 260MG,500上炸了N次依然健硕,450这样规格应该没得说吧

哪位模友可以晒一下260MG裝在500的圖啊!!!

网友C:
260不死?上神台了,我们这边的用家老是坏-电机断线、死电机,才飞10来次,看来都是浮云,看你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