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螺丝胶宇宙第一!!

楼主(2011-06-20):
飞越的pro,尾中联的顶丝根本拆不开,拿打火机都烧变色了还是拆不开。。。之前拆蟹爪就发现螺丝胶的量不是一般的大啊。。。亚拓的说明书上说螺丝末端上一个毫米的螺丝胶,飞越大气的很,整根螺丝都上胶,轴承都粘到一起。。。等下次炸鸡直接锯掉尾轴了。。。顺便问下pro的蟹爪和单推之间只是通过一个螺纹套管连接的,这个地方老是飞久了会送开啊?上了螺丝胶但是这个地方密封性比较差螺丝胶不起作用,于是用502直接点掉。大家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尾推轴套是反牙,和旋转方向相反,不会松的

楼主:
难道我尾桨方向反了?从飞机右侧看是逆时针,不会错啊?飞越固定方式,滑套固定,旋动蟹爪,和普通螺丝固定无差异,可以肯定没有反牙处理。。。

网友:
 谁让你用强度高的螺丝胶

网友:
飞越的新机都不上螺丝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我尾桨方向反了?从飞机右侧看是逆时针,不会错啊?飞越固定方式,滑套固定,旋动蟹爪,和普通螺丝固定无差异,可以肯定没有反牙处理。。。

尾推轴套确实不是反牙,我就遇到过飞行过程中轴套松开的麻烦,以炸机结束的。

网友:
我的尾推轴套上星期六也松了,上次偷懒没打胶,好在发现得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推轴套是反牙,和旋转方向相反,不会松的

这话不对。。我飞越450SPROT就飞松过。 现在加了螺丝胶暂时没有再松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就是正牙啊,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飞越空机没有打胶的啊,都要自己打的,莫非LZ买的到手飞?

楼主:
我的pro皮带版到手后都是打了胶水的,旋翼头什么都有上胶

网友:
轴套上紧后再用个球头顶住孔打下,就是把铜轴套打得涨大一点,就不会再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推轴套是反牙,和旋转方向相反,不会松的

不是,我的已经送过了。重新上的螺丝胶。

网友:
飞越空机是不打胶的。自己拆开,擦干净油,再打点胶。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飞越的都是正牙,WING的是反的

网友B(2011-10-10):
我是直接拿液化气上烧,擦点吧碳板给烧掉
一拧就下

网友:
自己在网上买低强度的螺丝胶来整,航模店很多卖的都是高强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拿液化气上烧,擦点吧碳板给烧掉
一拧就下

够狠

网友:
中强度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
螺丝胶用量的度不好把握啊
真机上不会用这种东西吧,怎么保证不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