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款大钻床能不能直接用来铣?

楼主(2011-06-20):
新手,实在不懂钻床与铣床的具体区别。请问:下面这款钻攻两用床能不能用来铣?如果需要改,除了十字滑台外,还需要买些什么零件?如何改造?请前辈们指教!请尽量说得详细些,当然具体步骤不用说,指明一条路就行,或者指明参照某某贴子也行,谢谢!
我单位的东东,不要求有很高的加工精度,只想达到简单铣条槽或椭圆缝等等。是否换个铣夹头就可以?

网友:
多少都要改一点的!还要看他的皮够不够实啦,还有主轴空旷怎么样!

楼主:
相当厚实,所谓空旷是什么意思不懂,请楼上教教。我单位的东东,我不要求有好高的加工精度,只想达到简单铣条槽或椭圆缝等等。

网友:
高手们都睡着了!

网友:
现成的小铣都不好用,还要钻改铣

网友:
这就是个钻铣床,加个十字滑台就可干活了,7032很带劲的,不用顾虑!

网友:
钻床,只有钻头轴向有刚度,也只需要这个方向有刚度

铣床,需要在轴向和径向都有刚度,径向有不可察觉的变形,就会铣出奇异的花纹

所以铣床可以完美充当钻床,钻床只能表面上冲当铣床

网友:
这个肯定能当铣床用,加个十字工作台就行了 。

网友:
我觉得与其用它来改铣不合适,本是个好东西若是改成“铣”便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更何况改起来没什么能用的,和从零做一个没什么区别,还是掏个BF20来改吧

网友A:
提示一下,根据铭牌,找到这个厂子的网站,根据网站上的电话,咨询他们的技术人员。
他们的技术人员会给你建议的。
听听他们的建议,总有收获,
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会心疼电话费?

网友:
不厚道哈,前面人家用7016还改的不亦乐乎呢,我的建议是将主轴部分降到最低,十字滑台装在最下边的底座上,测试锁紧装置,不行的话,加固.肯定比那些7016强的多.

网友:
抛弃那个钻夹,用铣夹或加工转接套,用拉杆拉!

网友B:
hehe,铭牌上都写着钻铣,为什么不能钻铣呢?

网友:
低要求可以,不过这个不太壮,你要是不急着动手,过段时间您看看我改的,和他们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he,铭牌上都写着钻铣,为什么不能钻铣呢?
名牌上写的钻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一下,根据铭牌,找到这个厂子的网站,根据网站上的电话,咨询他们的技术人员。
他们的技术人员会给你建议的。
听听他们的建议,总有收获,
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会心疼电话费?

的确忘了这茬儿,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