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太热,电机座飞掉了

楼主(2011-06-20):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太热了,今天飞好小子,竟然电机座飞掉了。

    电机座是用泡沫胶粘的,检查发现电机座有温度,泡沫胶已经成粘稠状,和泡沫机身分离。对了,电机座是木头的。

    一直使用的胶棒或泡沫胶固定,没发生此类问题。难道是因为夏天温度高,电机的温度竟然传到电机座上,然后烫化了泡沫胶?大家都是用什么固定的?

网友:
我是怕固定鸡翼的橡皮在空中被晒断

网友:
估计楼主的飞机大部分用热熔胶固定,热融胶的熔点很低的,我曾经用那些胶固定A123,结果电池一发热,胶都化了…

网友A:
我的电机座是木头的,用泡沫胶+热熔胶+螺丝固定在机身上,电机十字架用螺丝固定的电机座上。

网友:
用螺丝固定

网友:
马达那个地方慎用热熔胶,熔点太低,建议有层板隔热,外加泡沫胶和螺丝等硬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机座是木头的,用泡沫胶+热熔胶固定在机身上,电机十字架用螺丝固定的电机座上。

我就是这种方式固定的,飞一圈下来胶都化了

网友:
不是天太热,是你人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