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phly 实现航模飞机在iphone地图上指点自动飞行

楼主(2011-06-20):
注意,这个程序不是iphly程序,是全新设计的,能实现 在地图上指点自动飞行 .支持重力感应和触屏控制飞机前后左右  如果用数传目前只支持x450 x650 ,并且需要电脑,电脑通过wifi,或手机网络传送gps数据到iphone.或者 你需要一台带gps 的windows mobile 手机,直接传送数据到iphone,不需要电脑,飞机也不需要gps.

程序还没完工,搞好会放上测试视频

网友:
拭目以待

网友A:
能控制没有GPS的AR吗?

网友:
还是不明白,WM6还是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控制没有GPS的AR吗?

没gps需要钓上wm手机,ar好像升不起,载重不行
或者ar drone接gps模块,但不知道怎么传数据回来 ,懂硬件的高手希望能公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ar drone接gps模块,但不知道怎么传数据回来 ,懂硬件的高手希望能公布一下

将GPS接在AR.Drone的串口上, 在AR.Drone上写个Linux小程序, 将串口/dev/ttyPA0收到的GPS NMEA数据转发到某个UDP端口, 比如6666.
iPhone通过WiFi访问AR.Drone IP 192.168.1.1的UDP端口6666就能收到GPS数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