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RO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1-06-20):
说明说写的不是很详细不知道怎么设置,会的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
默认就是,无需调.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把控电放到低电压自动关机,然后接收自动切断动力

网友A:
将摇杆放在你期望保护的位置,然后控“退出”键,之后就会出现相应数值,再控“确应”就可以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摇杆放在你期望保护的位置,然后控“退出”键,之后就会出现相应数值,再控“确应”就可以保存!

中山兄,你说的摇杆是指油门摇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兄,你说的摇杆是指油门摇杆吗?

对!!其他通道貌似一样的设置,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
每个遥感都可以

网友:
中文說明書54頁, D 就是向下, L是向左, 如此類推

楼主:
我把油门设置在最低点,其他的在的中间不知道这样设置对不对?

网友:
这个好像是固定翼飞机的设置吧

网友:
我把THRO设为0,其他没设,但先关控后,机机会转,但转的不是很恐怖!也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