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有没有用过HSP1:16油动小大脚的,这车怎么样

楼主(2011-06-21):
这车小小的,还是油动的,看起来挺有意思的,还方便携带有没有玩过这车的,说说怎么样,速度和动力如何?

网友A:
经验告诉我们,发动机越小越不好调,还是1:10吧,呵呵

网友B:
小的便宜呀~~哈哈

网友C:
这小车也可以很快的,找人代磨车调车即可。
但零件细小脆弱,小心高速撞车会断坏很多前轮部件和扫齿的。
手拉启动很易拉断,先问老手正确的启动方法。
1:10是比较易处理,1:8 21级的更好但要有经验。祝爽跑。
香港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陈伯,我是新手,没接触过甲醇机,只接触过电车,可以说甲醇机一点经验没有,修车经验还是有的,那我是先接触1:16的好呢还是1:10的好呢?

网友D:
1:8 吧。。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