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配油测试成功,但有点小问题

楼主(2011-06-21):
昨晚上测试了自配油,车子一点就着,高速没什么问题,怠速也很舒服,油耗也低了,差不多1箱能抵2箱商品油,但温度感觉比商品油来的高,配方如下:
蓖麻油20%,硝基甲烷10%,无水甲醇70%,使用的都是分析纯级别的,各位帮忙看下有没有什么配方可以把温度降下来?谢谢啦!

网友:
甲烷要加多一点温度就下来了

网友:
温度高主要原因是贫油----省油也是贫油的表现

网友A:
我也这样配的  稍微富一点就好了  或者硝基甲烷增加到20  甲醇减少到60

报一下原料价格了  我的蓖麻油买不到分析纯

网友:
看来油费又可以节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配的  稍微富一点就好了  或者硝基甲烷增加到20  甲醇减少到60

报一下原料价格了  我的蓖麻油买不到分析纯

谢谢大家的回复,原料都是化工厂送我的所以价格就不清楚了

楼主:
我是商品油直接换自配油油针没动过,会导致贫油吗?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商品油是红色的,我的油配出来是半透明淡绿色,是不是少加了什么?

网友:
要颜色的话,可以用喷墨打印机的墨水! 几滴就可以了!

楼主:
加墨水的话是否会影响油料的燃烧性能呢?

网友B:
只要买到便宜的硝基甲烷才是关键,不知道用机油润滑怎么样,价格和蓖麻油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商品油直接换自配油油针没动过,会导致贫油吗?

会的,油料变化了,最根本的来说就是成分有变化。成分变化直接影响混合比,结果呢~~~~~调油针吧。
不过变化幅度不会很大,微调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买到便宜的硝基甲烷才是关键,不知道用机油润滑怎么样,价格和蓖麻油差不多

机油和甲醇不互溶的,可不可以代替就不用说了。

网友:
硝基甲烷90元一瓶500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油料变化了,最根本的来说就是成分有变化。成分变化直接影响混合比,结果呢~~~~~调油针吧。
不过变化幅度不会很大,微调一下即可。

多谢,下班后回去调一下再试试

楼主:
报价来了
这个。。。90也太贵了
无水甲醇5.3/500ml
蓖麻油16/500ml
硝基甲烷53.7/500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配的  稍微富一点就好了  或者硝基甲烷增加到20  甲醇减少到60

报一下原料价格了  我的蓖麻油买不到分析纯

蓖麻油只有CP的,是没有AR的,国家标准最高就到CP

楼主:
硝基甲烷贵在因为它属于易制爆的产品比较难弄到手

网友:
肖基甲烷

肖基甲烷在很多自配油的模友来说是很难弄到的 我也是其中之一   最近我就特意的找了下这个东西  很不容易弄到了一桶225公斤的  但是我自己用不完  如果有需要的模友就联系我分些去吧    它的纯度时候白分之99。5的  价格在28一公斤   有需要的联系我 QQ是272624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