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力问题~关于techone rainbow

楼主(2011-06-21):
rainbow重400g,应该配置多大的电机呢?现在可以选择的是朗宇2212,或者是银燕2215.虽然银燕级别比朗宇高,但是重量只重3g。请飞过的大侠给点提示,哈哈,先谢谢大家!

网友:
都可 1000kv 1047桨
1300的电池
包爽

楼主:
如果选择emax 的2215 kv1260会怎么样?桨配0947,会不会比950kv的更加暴力呢?

网友A:
彩虹是2212级别的3D,所以2212级别的电机都够了,KV900-1000,1047,电池800-10003s,电调18-20A就够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971&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虹是2212级别的3D,所以2212级别的电机都够了,KV900-1000,1047,电池800-10003s,电调18-20A就够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971&highlight=

入此机就是看见前辈您对此机的评价。我准备两套动力全部弄来试试。我记得前辈您用的应该是双天的电机吧,能不能把电机型号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此机就是看见前辈您对此机的评价。我准备两套动力全部弄来试试。我记得前辈您用的应该是双天的电机吧,能不能把电机型号说一下?

前辈称不上,都是爱好者。
双天2830,KV980。
这个飞机的特点是浮力好,动作比较细腻,和下面这个GEEBEE比起来,彩虹会温柔得多,也容易操控,3D入门选彩虹比较合适~~~
http://www.iaidv.com/index.php/video/index/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