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FW SU34 说明书
浙c:K[Pro]

楼主(2011-06-21):
我SU34的说明书弄丢了,求各位好心人发说明书上来,用照相机拍或者扫描仪都可以。
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A:
装飞机还要说明书

网友:
矢量有3个舵机,只有1条线埋好了,配件里还有个1分3的线,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B:
一分三的线我没用 9通道的接收插满够用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浙c:K[Pro] 的帖子
我有两本- -怎么给你呢

网友:
拍照后发上来 或者 扫描仪扫描都可以的。
矢量问题已解决,现在前轮转向与舵机连接的地方卡住了,有没有高人可以拍一张Su34前轮的照片让我学习下?

网友C:
回复 6楼 浙c:K[Pro] 的帖子
推荐你找水立方大叔,SU34估计他闭着眼都能装上了。。。

网友:
谢,我先去找了

网友D:
我发了前起落架图片,在我的帖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