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电脑没并口,所以用的并口卡,不知道跟并口卡质量有啥关系没有??

楼主(2011-06-21):
雕着雕着三个轴都会不同程度的自动转个角度!!综合论坛里各位前辈的经验!!怀疑是并口卡与步进电机的毛病!!使用并口卡的同志冒个泡,说说,决定换哪部分,谢谢。。。

网友A:
没试试并口转USB的转换器?

网友:
楼主吃螃蟹啦,我的笔记本也没有,也不敢下手买,就怕不能用

楼主:
能用是能用,但是就是光出错,现在确定了不是并口质量问题就是步进电机的毛病!!我买的是十多块钱的并口卡。。。。

楼主:
不能就这么沉沦了啊!!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是能用,但是就是光出错,现在确定了不是并口质量问题就是步进电机的毛病!!我买的是十多块钱的并口卡。。。。

我用的也是并口卡,25元左右,没什么问题啊。你要是有两台电脑的话用排除法试试。
如果三个轴都同时转一个角度的话,就肯定不是步进电机的事,建议你换一个好点的并口卡试试。还有,你电脑外壳接地了吗?或者说你电脑插头的地线接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试并口转USB的转换器?

USB转并口卡肯定不行,不用试!

网友B:
今天刚收到并口卡希望不会出现楼主的情况,,,,,我用的是41块的并口卡

网友:
我也用过PCMCIA的并口卡

一开始没问题,觉得挺高兴,后来实践下来发现陆续出怪问题,也不想考证为什么了,毕竟现在的电子产品不是透明的,劝楼主还是不要用吧。
另外网上有些接口和电机驱动板都有问题的,价格很便宜,会出怪事。

网友:
还是用USB的的控制器吧,
本子转并口是又费钱又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收到并口卡希望不会出现楼主的情况,,,,,我用的是41块的并口卡

完了测试下如何,不行我也买个贵的,现在想把电脑换喽,代价太高呀~

网友C:
1、也许是楼主CPU速度不够快,或者后台垃圾软件太多;雕刻机驱动需要电脑精确计时的
2、也许是并口到驱动板的线不够好
3、并口卡可能有问题,概率不大,放在第三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也许是楼主CPU速度不够快,或者后台垃圾软件太多;雕刻机驱动需要电脑精确计时的                               cpu是双核的应该够用吧
2、也许是并口到驱动板的线不够好                                                                                                    线是用的商家配的,具体好不好不知道
3、并口卡可能有问题,概率不大,放在第三位吧
                                                                                        目前不能确定,静等使用过的测试

网友:
我自己做的  直接 usb  传输  ,带 插补的  ,
再也不受并口的气

网友:
并口线不能太长,线上信号质量本来很差,器件质量再不好,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