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 + MKS DS 760 组合问题

楼主(2011-06-21):
设定完成 接电陀螺显示绿灯 锁尾 .... 但锁尾
舵机
先在中立点 过三秒偏向一边 再次拔电接电 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A:
控上边有微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调微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可能控的中立点飘了

网友D:
 控中立点漂移了,你看看尾舵向哪个方向偏,然后反方向打几下微调

网友E:
先把控的数据清空,然后从新设置一遍陀螺仪

网友F:
什么情况啊

网友E:
还没弄好啊

网友G:
750不是红灯窄频吗?难道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