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各位大侠 有那种固定翼能在客厅内飞

楼主(2011-06-21):
请教各位大侠  有那种固定翼能在客厅内飞    速度不要太快的

网友:
这么个飞法,只是徒有外形,跟直升机差别不大。

网友:
只要你客厅大于36平方米,我做的小鸡都可以飞

楼主:
这是自己做的吗 ?  好像太大了点

网友:
5g以下的黑丝和肉丝应该就能在小客厅转圈和8字了。

网友:
要么碳纤薄膜,要么3D飞机。3D飞机也有小的,不过无论怎么小充其量也就吊吊机或者眼镜蛇绕个圈。

网友:
这个目标有些难度。

网友:
小KT机很好玩啊,怎么都是老外在玩。国内好像都见不到。

网友:
藤椅发的丰田绿的视频 就够学习的了   还想怎么的!!!!  3楼  8楼

网友:
藤椅的视频真棒!
墙上还有好多漂亮的机机。
还有一架镂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