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425.求助!!!!

楼主(2011-06-21):
各位大大。我的425上次炸J后修好了调试的时候发现我的锁尾舵机不能正常工作了,推油门的时候飞机尾巴一直往左边转。我的锁尾舵机是 DS650,拆开看过,一切正常,没有扫齿什么的,试过很多次了都不能解决。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看看尾舵处在中力点的时候,你的尾桨是不是螺距太大了? 讲螺距缩小一点。
要不换一个舵机试试
看看皮带拉紧了没有?

网友:
你的陀螺呢
问题是要检查

网友:
是锁不住尾,还是舵机出现问题了?
一一排查,先看舵机负载下正常否

网友:
检查机械问题 尾桨在8-10度。。

网友:
设置锁尾模式

网友:
皮带装反,或尾桨装反或陀螺反向

网友:
把尾舵机插到斜盘上测试一下是否正常,逐步排除

网友:
我和你同样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尾中联弯了,你查吧

网友(2011-09-29):
检查不出问题所在,解决方法还是没有。炸了1次了。

目前没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唉。算了,就认定这个牌子的飞机不行,以后再也不买泰世了

网友:
找个老鸟给你看看。 炸过修不好就说人飞机不太好。。。

网友:
没炸之前没问题吧,炸过之后往一边跑 就证明你的机械或者软件有不正常的地方
请把你的飞机症状详细的说明一下,我们来帮您解决问题!
这个论坛里有很多水平很好,而且非常热心的人

给您出几个解决方案 您对应一下
1:如果是一启动就开始狂转的话,有可能是陀螺仪修正方向反向了
2:如果是上电以后尾巴慢慢的往一个方向滑动,有可能是上电的时候飞机被碰到,中立点没有定好的原因。
3:如果是 一给油尾巴就跑的话,可能是感度不够的原因!
4:注意一下 你的尾舵微调有没有归零,第4通道的中立点是不是再零

你只有把详细的症状写出来,大家才能帮到你,片面的说尾巴跑,估计是谁也无法帮你的,买个别的飞机如果你不能正确安装,也会出同样的问题啊,楼主别急,慢慢的排查,会解决问题的!

网友:
感度增大就不会,到还是急推油门会有点跑

但是金鱼尾巴一直存在,怎么办,减小高度就跑的更大啊

网友:
说白了 这些问题呢都不是飞机问题。。你是安装水平问题。。。找个师傅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