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找不到逆桨可以改变电机转动方向代替吗??似乎可行!!

楼主(2011-06-21):
似乎可行!!:loveliness:

网友:
中將同志,你還潛水不夠????反轉了你的正槳如何產生拉力????

网友:
不对,是反桨电机反转了你的飞机不就转不停了。

网友:
飞机会自悬

网友:
飞机会自旋

网友:
淘宝上都是的,怎么能没有?你要几寸的

楼主:
6X3

网友:
正桨扭8度就OK

网友:
这个不好搞,反桨TB多的是

网友:
自己开模做啊 还能卖给大家!!2全7美!!!

网友:
淘宝上确实很多,搜索下就有了

网友:
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力矩平衡的问题

楼主:
奇怪….这里怎么有两种方式….高高手说说?

网友:
不行的,反转无法产生正常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