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砍掉重练-自制1.8M滑翔机

楼主(2011-06-21):
飞机有众多类型.有些要3D性能.有些讲究像真.或者空中特技操控.但滑翔机的优闲.比较适合我的口味.其实先前曾DIY过2台电动滑翔机.一台V尾自制.一台T尾像真比例.但2台都很糟糕.所谓无三不成礼.这次再来重新自制一台.没计划没图纸的就上了.仅设定一些目标希望能达成:
1.有真正圆弧型的机翼 (对折珍珠板机翼没有真正的圆弧又要拼接)
2.漂亮及纤细的外观 (飞机一定要好看.空间小不便.但我就要瘦一点)
3.重量能有所减轻 (变成飘飘机^^)
呵~呵~好飞或操控性都没列入我的目标.DIY的好处就是随兴.不多说.开工吧

先从简单的尾翼开始.其实尾翼类型是我犹豫最久的.要V尾还是十字尾.想说没试过.就十字尾翼吧.但又想有些变化.就把它做成全对称的翼型尝试一下
A.裁切出等大上下翼面.碳棒加强.珍珠板称型.斜切边缘并削薄

B.预折弯边缘.对黏并组装舵面

C.垂尾并不大.无补强.然后与水平尾组合.完成

楼主:
机翼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不想再用对折方式来做.因为这样只能做多个梯形翼来拼接.既不是完整圆弧也不美观.所以改采上下翼面相黏的方式.翼展1.8M其实蛮长的.不过既然携带不成问题我就不用考虑对接了.直接左右翼黏死.锁螺丝固定就好.说不定我连螺丝也懒得拆.至于翼肋?很久没这么做了.这次也省起来.不一样的是这次让副翼垫出适当厚度以符合翼型
A.裁切出翼面及木条为梁.上翼面要略大些.木条则渐缩(不然翼尖会太厚)

B.划出必要的标线(对齐的基线及主/副翼梁的位置)

C.机翼安装的示意图

D.把下翼面该黏的都黏上去(主翼梁已预弯.配合机翼弧度.结构上并不有利噢)

E.我先接合2个下翼面并完成上反角.无外洗

F.强度不满意.主梁追加木条补强一半(怕太重)

G.还是觉得软. 聊胜于无.副梁也补强一节.安装延长线.最后贴合上翼面

H.制作副翼.活页装上面比较美观(上翼面活动间隙会较小)

楼主:
最后轮到麻烦的机身了.因为没图纸.所以骨架结构.接合.安装方式都是边做边改.另外为了纤细的外观.设备安装都非常拥挤.非常不方便.只能硬着头皮完成
A.黏出强壮的下盘及尾杆.两者连接架构则弱.最好撞到直接分家

B.心血来潮.用榫接的方式看看

C.先安装马达座及升降舵并配平测试一下

D.电池居然要安装到最后面.只好把框修细塞进去

E.把机身剖面垫出来

F.G.大致上能包覆起来就好.外皮只为外观没有强度

H.I.唯一用到砂纸的就是这儿.令人痛恨的作业.没想到终究避免不了

J.K.喷些超级8.不.是SUPER 77.贴完胶带.机身就算完成了

楼主:
接下来就都一样.用胶带涂装.黏好尾翼.加上防磨垫片(没机轮).并把所有设备搞定.等试飞.不过先记录一下参数
Fuselage:  92cm(head 16cm)
Wing(Single):  90cm , Chord 17~13cm(untrimmed), Thickness 10% , Area: about 24DM2
Tail:  Vertical 11*14cm Horizontal 9*34cm (untrimmed)
Equipment:  2212 1000KV+3S battery(130g)+9g servo*3+ 6CH Receiver(18g)
Angle:  Attack Wing 0(base on flat bottom , Tail -?(build error) , Dihedral 11cm
Weight:  Empty (wing 200g , fuselage 85g , tail 15g)
Total: 450g (no battery)

完成照片

MEMO:
1.对称尾翼比较难校正.导致误差
2.头尾重心平衡.电池舱空间白留了(电池需往后顶到升降伺服)
3.尾翼强度尚可.但抗扭转性差(重量要求下可能要舍弃纤细外观.改用框架结构来减少或改用碳棒)
4.重量方面似乎没啥减少.没达成目标.闷~

TEST FLY:
1.第一次试飞:居然直落3秒打包(原来我已经变成完全新手^^丢出下降时居然去关油门.断桨无伤.日本手转美国手的遗毒.恨啊~~)
2.第2次试飞:
A.副翼动作量不够(或上反角太大).转弯很顿
B.升降舵较敏感(出乎意料!相较一般电滑.动作量比较小.面积也小.力距还更短)
C.全程半油门.设备蛮烫.机舱不要全密封才是.动力普通(没试全油)
D.左右机翼攻角还是有误差.需微调.前面讲的升降舵也是
E.努力降低翼荷.但滑降性能不如预期
F.重心似乎偏前(将近40%了.还是觉得头重.怪)

不负责总结:
电池接近重心.所以机舱内设备全在后段.安装位置还是该好好规画.并延长机腹比较方便.
机翼强度用手按并不满意.但慢飞并未观察到上翘.好像补强过多了.
如果再减重.应可以改用2208+7.4V总重量可望低于500克.上反角也可缩小点.翼厚也能再薄些提升性能.哈~但我掌握不住.还是乖乖优闲飞.稍稍重温一下当初的悸动吧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折叠桨?

网友:
 好手工,下次做个全木头的  比这种KT的硬多了。飞起来更爽的

网友:
做鸡鸡的技术很棒!!!机翼是epp吗??

网友:
怀疑是借用别人的图片。。。

网友:
样子很不错,手工也好。做滑翔机不是很妥,因为滑翔机对翼型太讲究。所以这种工艺做低速的电动飞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木料用得有些多了,建议机翼的连接处直接用层板或者纤维板代替。机身加强用
5-6MM碳管就OK。手工很好,有看披萨贴的感觉。支持。建议升级折叠浆。

楼主:
感谢飞友的意见.所以做了些调整
左右主翼攻角不均做了校正(翼根到中段用TAPE缠绕拉低攻角)
尾翼也重新安装(由原本-的变成微+:指带一点点升舵)=增加主翼攻角
重心也调回30~35%之间
再次试飞结果:
左右翼误差减少许多.重心正常.升降舵也较好掌握
但副翼动作量也是不行甚至更糟.还去撞树
经飞友提醒.应是速度过慢失速(其实真的是微动力.带仰角再飞)
果然.油门多摧些.或带一些降舵增加速度.副翼就听话了(仔细检查.翼尖的攻角居然比翼根大些!)
不过很快就给我低压保护(电池该换了)
断电后滑翔降落到是很顺
所以这机翼失速点较高没办法很慢的飘啊飘(以我的标准)
针对特性应该比较适合微风的斜坡

网友:
 喜欢 可以批量生产 买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