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帮忙装下灰机!

楼主(2011-06-21):
参 数:飞机材料:轻木板
翼    展:1100MM
机 身 长:900MM
飞机重量900-1000克左右

这个空机需要买什么样的无刷马达和电调和电池安装才合适?什么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
电调估计要80a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无刷马达和电池应该用什么样的呢?另外我看了下,新西达和好盈电调价格怎么相差这么多啊,新西达的电调可以吗?

楼主:
好盈268.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 数:飞机材料:轻木板
翼    展:1100MM
机 身 长:900MM
飞机重量900-1000克左右
这个空机需要买什么样的无刷马达和电调和电池安装才合适?什么品牌的比较好?

电机如果用便宜的,新西达2217就可以了,看速度要求,kV值从950~1700都有。电调视速度要求而定,前拉的慢速机好盈18A就够用了,快速机型也许会需要40A这个级别。便宜的用新西达,好一点的就是好盈中特威。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那电池用多大的合适呢?

楼主:
谢谢地板!

谢谢地板,慢速机是好飞不易摔的那种?轻木的适合做慢速机吗?另外正品好盈18A电调 Pentium-18A   价  格: 80.00元     电源输入:2-4节锂电池组或5—12节镍氢/镍镉电池组的这个是说要同时装2-4节锂电吗?重量大吗?会影响飞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