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联式惯导算法问题求教

楼主(2011-06-21):
今天好不容易把捷联式惯导推导到了四元数部分。现在,至少理论部分,可以在不管怎么转之后,如果把刚体放回原位,最后的计算值也可以复位。四元数也能导出“横滚,俯仰,偏航”

我的测试初始状态假设是手拿一个小汽车模型,头向前平放在面前。然后依次:
1. 车头抬起90度
2. 车身向右横滚90度
3. 车身再顺时针转弯90度
4. 车身向左横滚90度。

最后应该归位,测试数据如下:

机载数据                        地面参考系
横滚        俯仰        偏航        横滚        俯仰        偏航
0        90        0        0        90        0
90        0        0        0        90        90
0        0        90        -90        0        0
-90        0        0        0        0        0

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横滚,俯仰,偏航”的解释是什么,第二步之后,(横滚0度,俯仰90度,偏航90度)是什么状态? 按照横滚,俯仰,偏航的不同顺序,做出来的姿态都不一样,而且都不是我想要的姿态,也就是车头向上,车顶向右。

网友:
1. 车头抬起90度
2. 车身向右横滚90度
3. 车身再顺时针转弯90度
4. 车身向左横滚90度。

这样搞以后,相当于原地不动(以前搞错了)

楼主:
是的,这是我的惯导算法的一个测试用例,转一圈,应该回归原位。

网友A:
先偏航,后俯仰,再横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偏航,后俯仰,再横滚

高手!不过我做出来的结果是先偏航,后横滚,再俯仰。是计算时用错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