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楼主(2011-06-21):
为什么电直的主旋翼都是双叶桨,加平衡?
为什么电直的主旋翼采用了共轴双叶,还要平衡?
为什么电直的主旋翼没有四叶或五叶桨?
拜托各位老鸟赐教。

网友A:
有四叶或五叶桨的啊

楼主:
我脸图片都没有见过

网友B:
你说的平衡是指平衡杆/翼? 这跟旋翼的希拉贝尔结构有关,一句话说不清楚,总之就是能控制桨距的自动回位,详细的可以查些资料。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直机改成无副翼的,相应的就是减少机械设备增加电子设备,真正的实物直升机也是这样的。
3叶和更多叶的直升机模型也有,但是相对少一些,并且是偏重像真方面的。桨叶越多,就越不灵活,但是可以提供更多的升力。真正的直升机大多数都是多桨叶的,所以一般不能飞3D动作,但是载重比和留空之间比航模要强很多了。

网友C:
双叶浆旋翼头结构简单,灵活,适宜飞特技动作;加平衡翼两个作用,一是舵机带动平衡翼,平衡翼带动大浆,减轻螺距舵机的负担,二是这种结构有自稳定的特性,具体搜索一下希拉贝尔的原理就知道了。
电直也有多叶浆的,但结构复杂,不灵活,不适宜飞特技动作,优点是升力大,适宜做像真模型。

网友D:
楼主所的是3通电直和4通的LAM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