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宏系统的雕刻机,y轴只向一个方向跑

楼主(2011-06-21):
朋友的大型广告雕刻机,这两天出现了故障,y
轴
只向一边跑,是不是设置问题?对维宏系统不太熟,
请使用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什么高电平低电平的调一下

楼主:
驱动器调换了一下,没问题,是不是软件的事?

网友B:
我有一次就是z轴电机的线断了 直往下走 结果把平台钻个小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