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关于尾舵的。谢谢!

楼主(2011-06-21):
今天刚换了GOTECK的9257,锁的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温和的打尾舵的时候,挺稳定,但是如果打的快一点,尾舵就开始来回幅度挺大的抖动。请问DX们帮忙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先调低点陀螺仪的感度来试试。

网友B:
我的和LZ的情况一样!!我也想知道答 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调到五十多了,但是还是会发生摆动。低油门的时候没有,油门大了之后就会发生。

网友A:
不要管数据,能锁得住,而且不来回弹,就行。
或者可以把尾舵机的球头往里面移动一个孔位试试。

网友:
先确点尾推是否顺滑,有震动否,然后再试试感度

楼主:
多谢几位DX,我再试试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什么陀螺?

网友D:
这个主要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E:
象是感度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780~~

网友C:
我也是用780,780是没有回弹设置的,楼主检查一下皮带松动、尾波虚位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中山君,我的皮带上面有些齿掉了,但是不是很多,请问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F:
皮带掉一个齿转到那也会抖一下的,换吧

网友G:
中山君很活跃

楼主:
解决了,把球头扣换了个位置就好了。感谢各位帮助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