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KT机的机翼是平的,升力从何而来?

楼主(2011-06-21):
吊机可以理解,但平飞时哪里来的升力将机体拉起
没有研究过KT机,一时想法,感觉奇怪

网友:
火 箭没翼也照样飞,你说呢?思考下

网友A:
只要动力够~门板都能飞上天。。

网友:
应该是有迎角的缘故吧。

网友:
原理差不多 还是机翼提供升力

网友:
控制飞机姿态,机翼就有仰角了。

网友:
板机的升力是考水平尾翼 控制飞行姿态 提供的~

网友:
尾翼控制飞机朝上,机翼因为宽大就能压着空气飞了

网友:
尾翼、仰角、副翼

网友:
曾經有個視頻,把動力加到垃圾鏟中,最後垃圾鏟也飛上天了。

网友:
的确平飞时是无升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动力够~门板都能飞上天。。

虽然可以上天,但如果没有升力,是不可能完全水平飞行的。

网友:
靠迎角来产生升力

网友:
没有升力也可以水平飞啊!竖直方向拉力等于重力bei

网友:
升力是由翼底面 的 壓力差 所產生的

翼形為增強其效率

网友:
想想纸飞机就知道了

网友:
靠的是主翼的迎角,在主翼的上表面产生负压,形成向上的升力,板机的侧飞,倒飞,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2011-09-04):
只要速度够了,有砖头也能飞

网友B:
取一块平板拿住不动,让风迎面吹来,平板上会受到 空气动力。当你把平板的前缘稍稍上扬时,不但有一股向后推的力,而且还有一股向上升的力作用在平板上。我们用平板做成飞机机翼,只需将机翼前缘稍稍抬起,使机翼与气流之间有一定的夹角(迎角),机翼就会产生升力,维持飞行。

网友:
我曾经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一块平板拿住不动,让风迎面吹来,平板上会受到 空气动力。当你把平板的前缘稍稍上扬时,不但有一股向后推的力,而且还有一股向上升的力作用在平板上。我们用平板做成飞机机翼,只需将机翼前缘稍稍抬起,使机翼与气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