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电机KV值

楼主(2011-06-21):
看了论坛几位老大做的直驱450 ,自己也试着弄了个直驱电机,电压12V时最高转速3000,转速计是自己买的表头和黑白线检测器件组的,可能不是太准,这样是不是可以估算出KV值是250?铁芯是从TEAC  5寸软驱上拆的,2个软驱铁芯叠起来6MM,30槽,20极,磁铁10*10*2的N42磁铁,转子是找人加工的铁环,破坏了一个飞越的大齿盘,组成了转子。

网友:
哥们  你太狠了   我的无刷电机也是今天做出来的    昨天做了不合适   今天去改完的

网友:
看第一张图感觉效果不错
用大齿盘来做端盖方法不错,主动强制风冷了,不过铁圈如何跟齿盘连接(螺丝?胶水? )

最终还是改6S吧,铁芯发热更低,空载转速估计差不多了(2500---3000 ?)

网友: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58603&page=1&extra=

网友:
进一步降低KV 用6S供电 看起来不错 最近也在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让电机空转了有10多分钟,用手摸电机,根本不烫,风冷效果好像不错,另大齿盘和铁环用胶水粘起来的,过盈配合加胶水,我想不至于脱落吧

网友B:
这个才3S,空载电流小,具体要接上负载测试才行;以前玩过 8S 的,空载有100多W

用齿盘来做端盖的确不错,以后折腾仿效一下;另外有个问题,这些买回来的齿盘端面都水平的吗,不然转子装上去都是歪的,齿轮是尼龙材质(好像用环氧胶水都粘不上),在侧面上几颗 M2 小螺丝感觉会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才3S,空载电流小,具体要接上负载测试才行;以前玩过 8S 的,空载有100多W

用齿盘来做端盖的确不错,以后折腾仿效一下;另外有个问题,这些买回来的齿盘端面都水平的吗,不然转子装上去都是歪的,齿 ...

是水平的,放到玻璃上看下就知道了,呵呵。我买的飞机配件乱七八糟的(买之前连 SPORT PRO 的区别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上班时偷偷画了个侧板图纸,苦于周围没人玩雕刻机,看来又要钻床+锉刀伺候了?估计一个礼拜苦于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