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问题

楼主(2011-06-21):
问下各位老鸟飞机的重心如何测定的 本人把几架旧飞机装装拆拆变成了架新飞机但不知重心如何测定請告之多谢了

网友A:
最起码你给个参照啊 什么飞机 什么翼型 什么布局 怎么回答你 一般应该在主翼前缘1/3出

网友B:
找有草的地方,把飞机抛出去,不断的配重到抛出去几乎是平飞的就能找到重心位置了。土办法也是最精准的办法。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办法都不错

网友C:
在飞机上随便找几个点
用绳子吊一下
它们的交叉点就是重心
初中物理课文教过

网友D:
我的办法是
先不装任何设备,空机手抛滑翔,用尽量轻的东西配重调整重心,至滑翔姿态满意后,标出重心在机翼的位置。然后装设备和电池,但
必须保持重心位置在原处不变
。这样做麻烦一点,但因为空机手抛滑翔时,飞机比较轻,可大大减少JJ的损伤,甚至不损伤。
当然,最后重心的精确定位,还需观察JJ在空中带动力飞行时的姿态再最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