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及使用问题请教老鸟。

楼主(2011-06-21):
请教电池充电一般设定为多少A充?电压设置到多少V停充?飞的时候电压到多少V停飞?
说明:充电器是UNA6不带保姆,电池花牌普通版和竞技版各两块,一般情况下是同时充两块。
十分感谢。

网友:
我充电0.5C--1C,3C的电池每节充电到4.22V,就可以了

网友:
1500Mah 用1.5A,2200mah用 2.2A,以此类推。每个电芯截止电压均为4.2V(这个也能改?) 放电时每个电芯空载电压不要低于3.7V,有负载时一般是3.2V
回答完毕!

网友A:
冲到4.22?有那个必要吗?看看电池的放电曲线,前面那一段很陡,4.22未必会比4.20多放2分钟出来,倒是对电池不好。当然我没有这么高级的充电器可以改截止电压的,只是理论上分析

楼主:
电池都是2200mah 20c 3s1p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都是2200mah 20c 3s1p得

充电电流2.20A,充满12.60V ,放完11.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冲到4.22?有那个必要吗?看看电池的放电曲线,前面那一段很陡,4.22未必会比4.20多放2分钟出来,倒是对电池不好。当然我没有这么高级的充电器可以改截止电压的,只是理论上分析

哪里来的0.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来的0.02?

看2楼

网友:
1-2A/4.2V/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