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Tarot 450Sport 有新手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1-06-21):
电调前装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电机带来的风力降温!   电调动力线下装,好处是美观些!   接收机那里的隔板,不用最好不装,方便接收机布线,单耳舵机配飞越的尾舵机架,拉杆肯定不平,要想拉杆平行,只能再挖一对安装孔,啦杆固定环直接用 502  胶水固定就可以 !  其他的没什么补充啦。。。。。

楼主:
还有  B6 充电器 直接接电脑电源,省电省钱。。。。。。。。

楼主:
改进尾舵机安装孔后,拉杆基本一条直线!

楼主:
新手建议皮带版机子,悬停  练习阶段,对机子要求不能太高,否则炸机成本会让你退魔的,皮带版性能不差,且维护。炸鸡成本都低!

网友:
我型男。你用是我的0704吧

网友A:
。。这么接电源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接电源充电啊

电脑的电源。。边玩电脑边充电!!!!

网友B:
效率怎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怎样啊?

效率?   那要看你充电器性能啦,电脑电源12V  18A 输出。够B6用的啦

网友C:
lZ的天7用起来怎么样啊?功能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天7用起来怎么样啊?功能全么

我以前基本用6EXHP  这次是论坛收的天7  感觉还可以,到手还没7天。。功能比较全,就是油门。。。螺距百分比跟一般不同,陀螺感度没有单独的开关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