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V2 Kit 调机问题

楼主(2011-06-21):
第一次玩六通道飞机,买了个EP200V2 Kit,使用华科尔的2801Pro,接收使用RX2702v,格宁D902数字舵机,esky ES08MD斜盘舵机。飞机调试试飞时发现尾部老是快速旋转,无法锁尾,请问该如何调试呀?谢谢!!!

楼主:
调节方向后回中,舵机不会返回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方向后回中,舵机不会返回中点。

鸡鸡蛮漂亮、买的空机?锁尾模式,尾舵不回中点

楼主:
为什么狂打转呀。

楼主:
买的是EP200V2 Kit带原厂电调马达。

网友:
把尾舵鸡控里面反向设置吓 或 把尾舵鸡装到尾杆另一边 应改酒不自旋了

网友A:
EP200 怎摸没装尾拉杆固定环? 图中 尾舵鸡太低了 与 固定座上下位置装错了把!

楼主:
非常感谢,换了下尾舵反向及把尾舵机装到另一边,油门一大都会自旋。该怎么办

网友:
先按我这么装尾舵机注意尾舵连杆跟尾管平行'自旋'就掰一下陀螺仪的反向开关'检查中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200 怎摸没装尾拉杆固定环? 图中 尾舵鸡太低了 与 固定座上下位置装错了把!

碳纤连杆不用固定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已经把尾舵机调到上图中的位置。油门一大还是向左打转,换了RX2702V的尾舵补偿方向还是一样。在控里切换尾舵的方向,转得更厉害了。
各位再指点指点。

楼主:
有副翼的ep200可以使用华科尔2702v的三轴陀螺仪么?

网友:
那就把陀螺反向切回来,检查尾巴的中立点
怎么调尾巴可以参考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0&highlight=215

网友:
还没搞定牙
开控开鸡(不要动控的遥杆)控面板AUX2/GYRO打到非锁尾模式,调尾中立点
开控开鸡 对尾 捏着尾支撑杆 向左移动鸡鸡尾推反方向运动 向右移动鸡鸡尾推反方向运动 这样说明控、尾舵鸡安装设置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的ep200可以使用华科尔2702v的三轴陀螺仪么?

可以的、接收鸡面板把三轴感度调低就行

网友:
应该是尾巴在2702上没正确设置。

网友:
应该是尾巴在2702上没正确设置。按照说明书再次设置。

网友:
还是先从有副翼山寨机的开始玩吧!调试相对简单些!摔也便宜些!

楼主:
呵呵,已经搞定了,新手,实在是太潮。潜水了一晚上,认真了解了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的关系。重新调试了接收器RX2702v的设置,目前锁尾正常了。呵呵没敢飞高,先练练模拟器去。
谢谢各位!

网友(2011-09-08):
来学习,又拿分!

网友B:
尾舵机倾斜一下,让拉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