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震动,还是震动...450sport..

楼主(2011-06-21):
装上电机后,,,轻触飞机有麻麻的感觉,,捏紧就没那种感觉了,.,正常吗```

问题已经解决,我用的是花牌2010KV的电机。电机齿轮用的14T的。。空载全油门在试机。转速高的可怕。。现在换上12T齿轮,普通模式全油门70%,,3D模式75%直线。爽的很了··

楼主:
还没装齿轮和旋翼头``

网友:
麻麻的??难道漏电了!哈哈哈

网友:
电机平衡不好,换个试试看

网友:
你都主席了还不知道?

楼主:
以前没遇到这种问题啊..
会不会是花牌6S动力组太暴力了,,空载100%油门转速太高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网友:
慢慢调嘛,总会消除的

网友:
正常 只要飞起来没有振动就行

网友A:
有点麻是正常的,飞机在转,多少有点的.只要不是手捏不住,一般不要紧

网友:
漏電了...加漏保就行了.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这要不正常就只有玩纸飞机了,保证没一点震动

网友(2011-12-07):
引用 网友A:
有点麻是正常的,飞机在转,多少有点的.只要不是手捏不住,一般不要紧

这种情况,时间长了,CCPM舵机很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