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更换头像

楼主(2011-06-21):
为什么我的我的:控制面板------编辑个人资料--------个性化资料里没有《选择头像》这一栏呀

网友:
我也没有。。。级别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我的:控制面板------编辑个人资料--------个性化资料里没有《选择头像》这一栏呀

看看我那换头像的帖,有更新,如果还是不行,截个图看看

网友:
看看我那换头像的帖,有更新,如果还是不行,截个图看看
请问换头像还需要级别等级的吗

网友:
好像不需要等级~~

自己搞张长宽为120*120的图像,发到论坛上来,论坛发图应该知道吧??我当时就是发到那帖子上,然后右击发到论坛上来的图片,选属性,将里面的URL复制下来,粘贴到个性化资料————论坛头像列表的那个小框框内,然后提交,就可以了

感谢NeroDevil  和 双料王牌  两位模友的支持~~

网友:
像素太大不成

先修改像素小D先,應可以的

网友(2011-11-28):
我也要修改头像

如题

网友:
借地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