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做一台立绕机,哪位大侠感兴趣(D过车床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1-06-21):
想订做一台立绕机,简单的就行,绕制线圈,线圈规格是固定的,所以不需要太复杂。
我想的是包括主轴、夹头、尾顶、自动走刀刀架(用来绕制线圈,相当于车螺纹)、铜排压板、床身
最好是熟悉立绕机的大侠。
感兴趣请发坛内短信,不感兴趣的也可提供点资料 。

网友:
有个朋友在做绕线机  绕无刷电机的转子 八瓣  相当的复杂 价格也很昂贵

楼主:
我不用那么复杂,就往一根轴上绕铜排就行

感觉就是一个小车床,但精度要求的低多了。

网友:
做胆机火牛

楼主:
不明白,请教了

楼主:
 没人应呀

网友:
没人应的话,我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这个周末向朋友要下参数以及现在他绕的线圈的照片,发上来看下。感谢浴血前锋!

楼主:
[local]1[/local]所用铜排:3×8或3×10,绕制的螺距就是3或再大点,这个精度不重要,绕制的线圈内径60,长度100。
另外,图片怎么发呀[local]1[/local]

网友:
绕这个电抗器线圈得很大力气的减速机做主轴吧。

网友:
铜排这么绕会倒吗  用圆的好点吧 做这个应该很简吧

网友:
圆的纱包线没有这么粗的吧?

网友:
说说你的生产工艺是怎么样 切断 打孔 绕制 ?  就生产这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得用多大功率,我直观的感觉是比同级别车床的功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圆的肯定不行,同样匝数,会比立绕的铜牌长出一倍。
我的工艺:截好铜排至合适尺寸——》上立绕机绕制——》拆下成品
做固定的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不行俺自己手摇,换个转速比,要多功率输出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