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大家来帮忙装下灰机!

楼主(2011-06-22):
请大家来帮忙装下灰机! 参 数:飞机材料:轻木板
翼    展:1100MM
机 身 长:900MM
飞机重量900-1000克左右

这个空机需要买什么样的无刷马达和电调和电池安装才合适?什么品牌的比较好?请教!慢速机是好飞不易摔的那种吗?轻木的适合做慢速机吗?这个空机电机用新西达2217 kV值从950~1700都有可以吗?电调前拉的慢速机好盈18A够用吗?快速机型需要40A的吗?另外正品好盈18A电调 Pentium-18A   价  格: 80.00元     电源输入:2-4节锂电池组或5—12节镍氢/镍镉电池组的这个是说要同时装2-4节锂电吗?重量大吗?会影响飞行吗?请给指点一下!!!急等装机!!!

网友:
你说的是空机重1000克还是起飞重量1000克,如果是轻木那应该是空机就重1000克吧,再加上设备更重,一米一的翼展的话,这飞机不能太慢了。              还有机型不详,气动布局不详,还有你希望飞机能达到的性能和速度也不详。 综上所述无法帮你给出大概的配置。只能回答你那个电池, 一块电池里面就包括好几节。例如  有3s锂电池(里面含有3节) , 4s锂电池(里面含有4节),

还有你应该是新手,这种轻木飞机不推荐。。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确切的说,这个空机原来是个油机,起跑的时候发动机架被撞坏了,除了机头变成平头外,其他地方都完好无损。再说感觉油机又脏又麻烦,就想可能的话给改成电机练习,请大家帮助指点一下!

网友:
 LZ真能力~~

网友:
新手飞下单翼?祝你好运~~

网友:
1公斤的JJ用18A电调,人才

网友:
1、1米1翼展,重1公斤不可能慢,慢了就失速
2、起码要40A电调
3、新手飞,拉力比至少1:1,否则上去基本就马上下来
4、这个飞机不适合你

网友:
这个飞机不合适新手飞 最好买个好小子啥的先玩起来

网友:
起飞重量1500克左右的话 用2217动力不够的,  可以用2814  kv1400   电调 最小50A, 螺旋桨可用 9*6或 10*5    ,11.1v锂电池。
                                                                            或者2820 kv1000左右,电调50A , 螺旋桨12*6 ,11.1v锂电池

还是那句话, 这飞机不适合新手的,最好还是先从入门级别飞机开始, 这飞机放着以后再飞。

网友:
1000克的飞机抗风,速度较快!建议玩500--700克epo上单翼飞机。

楼主:
感谢10楼的朋友和大家!

因为空机是现成的,放着也浪费,就给 装起来练习用吧,即使摔坏了电子设备以后继续能用,也损失不大。就按10楼师傅的建议开装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