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摩的电池制作外场充电包!

楼主(2011-06-22):
现在的电动车都是48伏,72伏,96伏的,请问下各位大虾,用这些如何给11.1伏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需要接那种型号的降压电路?要用什么型号的充电器
在线等答 案!

网友:
我只知道用12V的电瓶

网友:
买个逆变器!再插充电器充

网友:
电动车电压虽说基本上都在48V,其实是几组12V电瓶串联的。
你如果是专门用来充电,建议拆了成几单独12V的用,这样无需降压,大部分充电器就可以用了,效率高。
如果是临时用作充电,平常还是要用来带电动车,那最好的办法是买个逆变器,这样什么充电器都可以用了,不过因为要经过几次转换,效率会低一些。

网友A:
我做了一个,淘宝上买的36—70V输入,12V 10A输出开关电源,接到我的天车F6上外场充电,效果不错,这样不会对电动车电池造成影响。
现在飞机都炸了,飞不了,过两天我就上设备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一个,淘宝上买的36—70V输入,12V 10A输出开关电源,接到我的天车F6上外场充电,效果不错,这样不会对电动车电池造成影响。
现在飞机都炸了,飞不了,过两天我就上设备图

对了,算上运费我一共花了3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