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1-06-22):
请教各位高人这款遥控器能用在汽油0艇上吗?它的配套舵机扭力较小是5KG的,如果换成大扭力的需要配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舵机,麻烦各位指点!!!
这是这款遥控设备的数据
Dimensions (mm): 18.6 x 35.0 x 38.3
Weight (grams): 38.0
Speed (sec): 0.24
Torque (Kg.cm): 5.10

网友:
DSX7?冒失停产了吧

网友:
老手来答

网友:
没有问题

我不是高手。  你说的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方向舵机要换一个扭力大点的,如辉盛995的舵机,其他的舵机本身的舵机就可以了。

网友:
这款遥控器,固定翼,直机,船,车都没问题。
舵机拉力不够用的话上标准舵就行,3003,3001,mg995什么的。

网友:
汽油O的转向舵最少要12公斤以上的舵机.(按我的经验)

楼主:
辉盛MG995舵机工作扭矩:13KG/cm
这个舵机咋样?是国产的吧,扭力是够用了,但不知道好用不,请有经验的模友高手指点.谢谢先!!!

网友A:
MG995个人觉得一定要电力充足才能用!方向舵最好买好点的,如9451,因为它关系到你整条船的安全。DS610比较经济,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G995个人觉得一定要电力充足才能用!方向舵最好买好点的,如9451,因为它关系到你整条船的安全。DS610比较经济,也不错。
我是新来的不太在行,那请问高手这两种舵机和我这款遥控设备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来的不太在行,那请问高手这两种舵机和我这款遥控设备能通用吗?

现在的不同厂家舵机和其他厂遥控器搭配使用没问题的,除了极个别的顶级舵机搭配其他牌子的遥控器使用时不能发挥舵机的全部性能的情况除外。楼上的几位列举都是普及一类的舵机,和jr的遥控器搭配使用没问题的,玩油o艇舵机力大点好,辉盛995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我更喜欢用辉盛996。我的搭配jr-xg7+996 2个+5s1500mahl镍氢接收电。感觉不错。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的帮助,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
我用S3003拉o26汽油机一点没问题。

楼主:
个人感觉5KG的舵机玩电O可以,汽油的就怕力度不够了。

网友:
NM果然是高手,一看知力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