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求答方法

楼主(2011-06-22):
我用了一个简易充同时给2S和3S充电。导致了2S的有快电压有4.23还有块有3.31到后来就充不进入电了,要怎么才能平衡啊!还弱弱的问下两块
电池
电压不同串联在一起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A:
锂电要用平衡充,不要用串充。串充没有检测每块电芯的电压,导致有的电芯过充,有的电芯没有充满,电池很快完蛋。

网友B:
还是赶紧买个平衡充吧呵呵

网友C:
不同电压窜一起。,平衡一下就行。但容量要一致。

楼主:
哎,又坏了两块电池了

网友D:
楼主发错位置了吧,呵呵

网友E:
用4.2v的锂电池充电器给每块电池单独充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