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06-22):
弱弱的问一句  450最大能装多少伏 多少毫安的电池? 还有就是3S组装成6S过后 电压是不是22.2伏了  还是11.1伏?:loveliness:

网友:
“s”就是电池窜连的节数。"P"是电池并连的节数。。。按你字面理解。22.2v

网友A:
450可以用3S-6S锂电,主要看电调能支持到多少S,能用多少容量的电池看重量,一般3S用2200mah的,6S用1600mah的,两种电池重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可以用3S-6S锂电,主要看电调能支持到多少S,能用多少容量的电池看重量,一般3S用2200mah的,6S用1600mah的,两种电池重量差不多。

我的意思是450电直最大能用多少伏的电池 22.2伏的能用吗?

网友:
自己试试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