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锂电太娇贵了!

楼主(2011-06-22):
25C 2200MAH锂电,因为炸机没飞,满电放了一周就鼓了,电池买了已两年了,没怎么飞,一直小心翼翼3.85V保存,一直无事。偶而不小心一次,就鼓了。
NND

网友A:
都2年了,你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2年了,你赚到了!
加起来也没三十个循环,太麻烦了,一直飞A123.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悲剧了。

网友:
时间。放电循环,都有影响。对应高放电,三十个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电池会一次比一次差。

网友:
 这么小心都怀上了。。。运气好。

网友:
电池一直是大问题。其实和烧油差不多。

网友(2011-11-15):
以前我都是满电存放的,半年了,没点事。结果前几天测JJ时放电。没放多久就有1S电芯怀了,唉。拆了那块,现在2芯也照样玩

网友:
锂电池娇贵就算了  还真的很贵。。。还不如玩油的实惠

网友:
再放2年就赚了。

网友:
用一段时间会瘪回去的

网友:
满点保存2天就危险了,一般都是冲完就用,又对电池好,又够力

网友:
兄弟们啊,锂电是不能满电和高温存放的,这是锂电池的大忌阿,希望新人能多了解一些!

满电状态电池内部的正负极活性比较高,容易产生负反应(简单理解就是:不是正常的化学反应),会分解电池内部的电解液,产生气体,所以汽涨!建议明天要用电池,今晚充好电即可,如果充好电没有用,请放电到3.8V左右再存放!

高温存放的话会加快电池内部负反应的速率,也会导致汽涨!电池尽量不要长时间存放在超过40度的环境里!

网友:
运气而已

网友:
标题

我六块电池满电已经放了半个多月了,今天大风没法飞,昨晚用赛斯纳三分之一油门放掉了了,心痛啊!

网友:
我的ACE用了一年就挂了~~~~

网友:
标题

我入模没多久!已经废掉四块格氏了。

网友B:
4块电池弄鼓后,我就一直非常小心。
不过放,3.85V存放。锂电真是太难伺候了,只能小心翼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块电池弄鼓后,我就一直非常小心。
不过放,3.85V存放。锂电真是太难伺候了,只能小心翼翼的。

锂电是需要侍候的。下面就谈谈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希望能对一些新人有帮助!不对的地方,恳请老鸟们指正!
我平常玩车,如果明天玩,今晚我充好电,明天用,然后用到觉得动力有明显下降了,我就会换电池了,我不会刻意再多玩1分钟,尽可能避免电池过放,下来测量每节电芯的电压在3.7V左右;如果我一周内甚至半个月内计划还玩的话,我也没有补电,等再玩的时候再直接充满电就可以了!如果超过半个月或以上不用的话,我会用把电池充电到3.85V存放,如果存放的时间超过2个月,下场使用前一天,我会1C充电,然后用车慢跑放电,重复充电放电2-3次,然后再充满电,第二天正常就可以使用了!
另外,我最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充满电没有使用的电池组,我都会当天把它放电到3.8V左右再存放,以免高压存放导致鼓包!所以我觉得锂电使用起来也没那么麻烦!
以前老手们玩镍镉电池更麻烦,每次玩了之后,还要想办法把电池的电压将到接近0V,因为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所以每次都要把电池的容量放得光光的才行!
总之,爱护锂电或者爱护你的设备,总是有回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