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702V起飞时失控,重新插电再也无法对频了,大家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22):
ep200一台,用的是2702V。机机已调的很好飞了。由于有事停飞了一星期。昨天拿出来飞时,开始自检都正常,起飞突然右倾失控。急收油拔电,再插电时就无法对频了,红灯一直快闪。事后拔掉所有舵机故障一样。无任何东西有烧毁的迹象,所有舵机换到其它接收上试都正常。2801的控和另一个RX-2801PRO的接收对频也正常。奇了怪了.......,求救

网友:
返厂修呗、还是用2612算啦

网友:
梅雨季节.电吹风伺候.

网友A:
悲剧了。是新版还是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是新版还是旧版
新版

网友:
确实坏了,我也试过这样症状,返厂吧

网友:
看看那个set开关,是否这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我的也准备返厂

网友:
不是吧,这么多人出问题,我刚定了一个。。。。

网友:
设固定ID了没有?我有过一次设定固定ID之后,停了一段时间,接收机把ID丢了,要在遥控器上重新设。

网友:
插对频线将2702设置为无对频状态,然后拔掉对频线再重新对一次频率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

请问如何区分新版或者老板?

网友:
还是用3gx算啦

网友:
这么多出问题的?

网友:
寄回厂家吧,我的也是对不上频

网友:
固定I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