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的包皮太严

楼主(2011-06-22):
买了一个95元的F4U白板机,夏天就怕电调过热造成电调保护,还专门用的是40A的XXD电调,前两天飞行时又悲剧了,转弯时电调过热保护,螺旋桨停转炸鸡了,幸好高度低,炸到草地上,我的飞机用的2S1800mah 25c电池、皓业9070螺旋桨、40A新西达电调、户外温度32℃。回家修复后发现电调塞到飞机里面巨热,没办法,把电调抓出来,剪掉包电调的皮,绑到飞机外面。嘿,原来飞一块电池电调都过热,剪掉包皮以后连飞三块电池电机也不停转了,电调也不过热了,每天都飞还没事,剪掉包皮就是好!

网友:
XXD电调有过热保护?

网友:
包皮过长

网友:
我也有个XXD 40A带散热片的,但觉得只能当30A的用

网友:
第一,我用烂一堆XXD电调,没发现有过热保护的。

第二,XXD 的电调,建议还是蜕皮,换大一点的散热片,再包皮。

网友:
貌似都没有过热保护吧

楼主:
关于过热保护问题,我的JJ有一次在飞行中突然感觉动力不足,像是电池没电了一样,于是赶紧迫降,用随身携带的电显一量,还有7.9V,于是又接上准备飞,发现还是动力不足,全油门大概5秒钟后突然不转了,我以为杯具了,于是拆下桨,头罩准备回家,一摸电机比较热,想看看电调怎样,于是把电调拽出来,手被散热片烫了一下,抽根烟后电调温温的,不死心插电再试一下,电机转了,而且动力很足,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过热保护,还望老模友指点。

网友:
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