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无刷电机的最大电流测试?相信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楼主(2011-06-22):
 一直很想知道,大家一起解解。

现在的航模无刷电机是越来越多了,什么样的都有。
可是我在选产品的时候看到有很多是有标识最大的安全电流的。
还有一部分是没有标识安全电流的,
外转子电机我知道大部分都是采用螺旋桨安装方式来测试最大电流的。(例 使用电压、即电池了。然后在装上适合的螺旋桨,测试在多大电流的时候工作、电机不会被烧掉)然后应该就是取这个负载电流做为最大电流吧。
然后我们模型车用的内转子电机,又是怎么来测试它的最大安全电流呢?
难道也是用测试外转子电机的方法?
算肯定是不准确的吧、我琢磨着是不是能用测试堵转电流的方式?

请高手进来指导指导!

网友A:
最大电流是个很浮云的东西, 波动很大,在散热好的情况下电流可以大些 , 散热不好情况下要折算些。 实际上测这个没什么意思,另一方面电机的瞬间电流可以很大,基本不是最大工作电流能衡量,但是能持续安全工作的电流往往要比标称最大电流小很多,一个重要的 制约因素就是电机的 安全温度。在安全温度下你能怎么玩都行,只要电调能扛住。

网友:
无研究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是个很浮云的东西, 波动很大,在散热好的情况下电流可以大些 , 散热不好情况下要折算些。 实际上测这个没什么意思,另一方面电机的瞬间电流可以很大,基本不是最大工作电流能衡量,但是能持续安全工作的电 ...

同意这个说法,只要不过热,马达不裂开,随便你上多大电流。

网友(2012-02-09):
同意沙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