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控板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1-06-22):
KK飞控可以制作多种模式的多旋翼飞行器。特别是像阿凡达模式(旋翼的旋转平面与KK板的平面是平行的)很是吸引眼球。我突发奇想:做一个可以垂直起降的双轴双桨飞机,且双桨的旋转平面与飞控板的平面相互垂直。静态时双桨旋转平面与地面平行(机身直立)。起飞后,通过尾舵使机身平行于地面飞行(实现平飞,还可以转向),这肯定要比阿凡达式更好玩。就是不知道两个无刷电调的控制线(三芯)应接在飞控板上1、2-------6的哪个位置才能稳定飞行。
   这是阿凡达模式的接线图。 我想去掉舵机3和4,舵机5和6做出V尾混控(仰俯与副翼),桨的旋转面固定,转向就利用两个马达的转速差来实现。是否可行,请有经验的模友指教。

网友:
去掉3.4舵机应该不行,前后不能平衡。

楼主:
前后的平衡靠尾舵控制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是外国固件方案。那位有这个固件!请PM下我!

网友:
不行,况且直升机模式下你的尾舵是不起作用的。

楼主:
烧写成阿凡达模式,几个舵机(3、4、5、6)都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