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电直做练习机除了 425 和 yt500 还有什么好选择吗?

楼主(2011-06-22):
425不想飞了,500审美疲劳,600n有了
要求能上标准舵机,耐操点的
请各位大大推荐下

网友:
给我吧425和500随便一台,对喔来说还是有新鲜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550貌似配件贵啊

网友:
沙发和藤椅的回复都不是500级的

楼主:
400se考虑过。。
好像太奢侈了点

网友:
550配件说贵。。。400se说太奢侈。。。。
莫非你一直以炸机为前提?还是一直炸机。。
还继续你目前的吧。。。

网友:
这个级别飞机 还是蛮多的呀   RJX也有   MSR也有

网友:
还有ATOM50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3670

网友:
M3D500这机子(相当YT550)不错的飞行成本低,稳定耐操的都要了

网友:
LZ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先上个视频来看看?

楼主:
练习机练习机不就是用来炸的?
技术好直接就700了还用问?
视频就不用发了,技术烂目前只能正倒飞航线。。。。所以才需要练习啊

网友:
550E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