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3新手知难而退哈~

楼主(2011-06-22):
“XX考完,开始玩航模。
趁着成绩公布前,赶紧下手。”

这是我最开始的想法,先是买了个玩具F28,摔了很多,之后渐入佳境,开始考虑单桨。
先是华科尔,发现千元以下难找,遂继续泡坛,魔友均说这牌子贵,放弃。
之后看上丘比特V3无刷,自我感觉没什么不对,坛上说了很多无刷的好,且说有刷不升无刷乐趣少了不少,坚定信念。
上TAOBAO,找商家。选定之后,
有两版本提供: 1.标配+旋翼夹X1+  尾桨X1+  魔术贴X1 (免邮)
             2.标配+旋翼夹X1+  直驱长尾翼X1+  魔术贴X1+  内盘联动件X2+  拉杆组X1+  副翼连杆组X1(20邮费)

请教大家,选哪个好??

重点是下面~~
谈论过程中,卖家问有无接触过单桨,便如实回答。
他问我要不要模拟线+训练架?
     没有模拟器,基本秒炸。当时看了,那叫一个震惊~~
这卖家,比较负责哈~不过他主要想推销线和架,没想到把我吓跑了
鉴于本人对模拟器一无所知,便决定缓缓再说。

请魔友支招~~    真买,买哪个好? 模拟器是下 载好,还是商家那买?(模拟器得有控,这我懂~~)

这卖家不错,想知道的私信,免得他们说我做广告~~

网友:
没有那么难,劝你还是买260a吧,不贵好飞。V3是副翼那种形式飞行难度肯定要高。

网友A:
260和丘比特都是一个结构。
260能在房里玩。
丘比特电子设备不是太好。能在外面玩。

网友:
恩。楼上正解

网友:
模拟线+训练架
都是好东西啊,又不贵,我觉得LZ可以考虑入。用训练架可以避免机机翻到扫桨,但是乒乓球很滑,起飞时要果断,否则机机会溜冰。

网友:
模拟器要买的,练习架也是必须的,有这两样能省很多钱。模拟器带加密狗的,下 载软件还要自己做加密狗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60和丘比特都是一个结构。
260能在房里玩。
丘比特电子设备不是太好。能在外面玩。

260同V3主要区别前者平衡锤后者平衡翼,飞行手感差得远。

网友:
长远打算,模拟器是最好的练习工具,短时玩玩入260就可以了。全新手直接飞副翼单桨有难度,因钱因人而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60同V3主要区别前者平衡锤后者平衡翼,飞行手感差得远。

那个就是装饰作用大于实际,如果把它的配重去掉或者减少就知道了。看看亚托100和v3有区别吗?都是一样的货色。
楼主如果要真的进,就先模拟,在买个好控 6通 7通。在老手带进450
如果只是想试试水,就啥便宜买什么好了,都差不多。260 v3 都没有什么玩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哈!谢谢!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买个带假控的模拟器先玩,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热情。推荐sm600,可以飞G4和最新版本的凤凰3.0。价格淘宝搜索。

网友:
买个V3+模拟器,练习架我觉得不要也可以!
这三样我都买了!
最开始只买V3,因为卖家说用练习架容易有依赖性,不推荐。
买回来发现飞不好,一个劲的摔,就买了个练习架,结果对我入门并没有太大帮助,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减少大桨擦地的几率了。
飞的太烂,不好意思出去丢人了,就买了个模拟器。
现在练模拟器中……在模拟器中略有进步,准备过两天再出去飞飞V3,看有没有改善。
我觉得单练V3或模拟器对新手都不可取,尤其是周围没人指点的话!最好还是先飞飞V3,摔就摔几次,感受一下V3在你手里是个什么状态。然后再去练习模拟器,这样感受会更深一些。总之就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练,相信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同意楼上,模拟器是必须的,不过你可以搞个好模拟器,没必要在那里买。训练架无所谓。丘比特大桨很结实。起来秒炸是正常的,要做好心理准备,多练几次,飞起来稳住就好了。大桨夹内联动盘多备,其他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就是装饰作用大于实际,如果把它的配重去掉或者减少就知道了。看看亚托100和v3有区别吗?都是一样的货色。
楼主如果要真的进,就先模拟,在买个好控 6通 7通。在老手带进450
如果只是想试试水,就啥便宜买什 ...

首先确认你说的是不是丘比特V3?
不怕得罪问句;你有飞过丘比特V3吗?你又飞过亚托100吗?拜托先搞清楚它们的区别吧,如果你真正飞过对比过就自然知道区别在哪了,当然要与六通机比是不日而语了。

网友:
不要说去配重,我自己亲手DIY了N架不同机构的机了。
与其说亚托100与九鹰260手感更接近些或许我还会认同

网友:
如果想一直玩下去,模拟器是必须的,那种小机机只是室内过过瘾的,想练技术就模拟器,直接玩450以上的

网友(2011-08-07):
模拟器 必备 淘宝一下 找价格便宜的 ok

网友:
我模拟器加500入门

网友:
模拟器一定要买

网友:
上V3  不要怕炸   不然永远不能长进

网友C:
貌似练习架是必须的,避免翻机桨扫地。模拟器的话就不用担心炸机啦

网友D:
V3这个机子貌似争议挺大的 配件不便宜 后期费用也不低

网友E:
你真有心想要的话.我台出给你吧.今年6月才入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