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帆问题

楼主(2011-06-22):
前帆有什么作用?如果去掉前帆后重新调节横阻中心和风压中心,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
可以试试看!
我猜船会很抢上风

网友:
事实上,Laser 级别的真船和遥控帆船都是只有主帆的,当然桅杆的位置要重新设定。

楼主:
我的船是因为横阻中心距离风压中心太远,为了2心合一,不得已考虑去掉前帆。或者把前帆做到非常小非常窄。不知道小又窄的前帆和去掉前帆比较,会有操控上的很多方便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个照片上来看看。但凭你的描述很难确定哪个方面的问题。除非设计存在严重错误,否则很难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形。

网友A:
LZ说的大概和海洋之星很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概念错误。
1.横阻中心怎么得出的?
2.风压中心怎么没有算上前帆的?

网友:
1.因为桅杆靠前,所以风压中心肯定靠前。LZ不是问不考虑前帆吗?
2.横阻中心是在水里大概推了一下。不像重心,在竖直方向不能确定位置,所以画了一条线。

楼主:
呵呵,楼上替我把船贴出来了,就是这条船。桅杆位置很难改动。压铅也比较难。最容易改的可能是帆吧?该怎么改好?

网友:
我也上当了,买了这条,正在改。

网友:
桅杆驶风杆做成L型试试,海上很多只有一片帆的船,不过不知道效果如何,毕竟没有人得操作

网友:
铅锤前上方至船底增加减摇鳍面积,使横阻中心前移。

网友:
减摇鳍?要不要加陀螺仪?

楼主:
减摇鳍是什么结构?为什么会使横阻中心前移?

网友:
横阻中心 风压中心,怎么能在这条船说呢? 外观模型就不要下水啦

楼主:
楼上,怎么就不能在这条船说呢?这条我已经改了比例舵机和舵臂拉帆。可以操控,就是因为风压和横阻问题。我再求教等待答 案,我都没觉得无解?你玩过这条船吗?怎知道不能跑呢?

楼主:
对不起,火气有点大,我需要帮助,谢谢!

网友:
改完了自觉地差不多,在微风情况下跑跑看看,最好发个视频,这样才有针对性,毕竟是静态的不好搞啊
船体已经定型了,估计能处理的只有甲板以上部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怎么就不能在这条船说呢?这条我已经改了比例舵机和舵臂拉帆。可以操控,就是因为风压和横阻问题。我再求教等待答 案,我都没觉得无解?你玩过这条船吗?怎知道不能跑呢?

帆船有风就会跑
如果去掉前帆,风压中心肯定后移。横阻问题就复杂许多,虽然是水中截面的几何中心但和重心位置以及重量的分布都有关系
我支持折腾,但这种船搞到最后比做一条还要费事,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确定哪个地方要改进,因为所以地方都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火气有点大,我需要帮助,谢谢!

没有关系啊,多玩帆船会好的

网友:
楼主不用上火,这条船在行家眼里多半是摆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设计基础就存在严重的问题,不够合理。要想把这条船弄得能够差不多可以跑,基本上甲板以上就没什么东西可以保留的了。
前面论坛里有四川的同好买到过这条船,事实证明基本上没法正常操控。最直接的理由就是这条船的几个重要的几何中心位置分布错误。
一条帆船的价值,不仅仅是外观漂亮与否,使用了多么优质的材料(这点绝大多数商品船都做不到),更在于设计者是否了解帆船航行的原理,设计是否科学,严谨。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条竞赛级别的帆船都是天文数字的价格的道理。

网友:
同意,我也有这条船,但它简直就是个悲剧。支持改造,支持折腾,在它身上弄懂了帆船上所有的原理,到头来还得换真正意义上的帆船。我担心的是这个“教具”合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船直观上看重心,横阻都偏后,可把帆后调,可能会好些,舵面也能收小点.我认为没有不能调好的船,但只能调到本船的最好状态.绝不可能把先天不足的船调出优越的性能来.用来玩的船,没规则管你可加长甲板,前帆挂船外,舵也能伸船外,这样就能加长舵到重心的力臂,也等于把重心前移了

网友A:
乐趣就在于折腾的过程,是不?
期待x2y4和桃源一丁介绍改的经验和教训。

网友:
船型决定了浮心在船长方向的位置,从而决定了重心在船长方向的的位置。
如果贸然改重心的位置,船就会抬头或者埋头。
而横阻中心可以通过加固定翼板、水舵的大小来调节。风压中心可以通过调桅杆位置和帆的面积来调节。
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的大概和海洋之星很像。

如何确定风压中心,横阻中心???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答 案就在第一页,楼上的朋友要多潜水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趣就在于折腾的过程,是不?
期待x2y4和桃源一丁介绍改的经验和教训。
您非得把拖拉机折腾成F1,您说乐趣大不?

楼主:
各位大侠理解错了,我的本意不是用它来跑出多好的成绩,我只需要满足基本的操控而已,就是说调节成很少的上抢或下掉,这就是目的。我真的没想过用这船和你们那些精确设计制作的比。通过把一个基本没有改进价值的产品,改进到基本可以操作并从中获得知识和经验,这也是模型的乐趣之一。如果从开始我就买了诸如880之类的帆船,大概像我这样的懒人能从中学到的知识就很少了。
我想到一个前移横阻中心的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压铅位置不变以保证重心基本不变,稳向板的传统结构是否可以改成 <  这个结构呢,想必应该多少会前移些横阻中心,且船的摩擦阻力不会增加很多吧?

网友:
把拖拉机折腾成F1.你不说那还真是一大乐趣.问题是它能不能折腾成?且前提它还得是拖拉机 不可变成F1
你们把调整想得太复杂了,所说的这么多心的调整,我的体会不过是转向平衡的调整,帆的力会让船上抢下掉,平衡的力是舵,作用力的大小决定自舵面积和舵到重心的力臂.
重心是转向的支点,一直没说的浮心在垂直重心之上.浮心才是真正的转向支点.
如果你把帆调到最前还是压不住上抢.还有二个办法可用,(但这船必需不是用来比赛的)加长甲板,前帆挂船外. 把舵向后延伸.
重心实际是有二个意义一个是正浮的调整,一个是平衡的调整.我们后期的调整多是调平衡,也就是说不改变船的正浮状态,你把舵向后移,重心没变,但力臂变了就相当移动了重心,前面说过这关系.又说得多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