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碳管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1-06-22):
如果使用圆管式的方式,是打孔固定方式好还是使用上下圆瓦夹住从外侧固定方式好呢??

这是我现在的方式

问题是圆管与上下片的接触面积小,加垫圈的话不好控制力量怕把圆管压劈。

网友:
肯定是打孔了  ~~~~~~~~不然不能保证飞行中电机座歪扭~

网友:
我推荐玻纤板制成夹持结构

接触面积要大一点

然后把3K碳管和玻纤打毛 去除脱模剂

E51环氧胶固定之。。。强度绝对高

断一个机臂的成本 在几十元以内 可以接受。。

网友:
LS 说的~太麻烦了

打个孔多方便~

网友:
打孔虽好 可惜爱裂

网友:
加工碳管要用磨头 不能用钻头

网友A:
用相应口径的管夹或者管码是最靠谱的,打孔或胶粘的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相应口径的管夹或者管码是最靠谱的,打孔或胶粘的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为何不加大摩擦力

用一层橡胶垫来紧固圆管

楼主:
那这样的方式呢会不会有打滑的情况

网友:
管座 不要上太紧!我今天几次炸鸡 发现 电机固定管座 炸鸡后 歪向一边 摆正 继续飞! 上的太紧 桨叶早炸坏了

网友:
为啥不用方管呢?圆管和方管哪个强度相对好些?方管的话安装方便多了啊

网友:
标题

用方管多省事。圆管始终会转。

网友B:
楼主做的是PRO/E?
我用UG
有空交流一下,加工不了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是PRO/E?
我用UG
有空交流一下,加工不了可以找我

对,我用的是proe,都是自学的。。
谢谢!我自己也有雕刻机,但是车件就没法了,正考虑入手个小车。。。

网友:
圆管的固定的再紧,摔下来电机座也会歪,方管也一样吧,估计摔下来就折了。练好技术啥管都一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