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GY701的朋友解答个问题

楼主(2011-06-22):
以前看模友说:“GY701的原装定速头按到600机身上,对不上风扇罩的孔!所以插不进去!!!(不能感应到磁铁)
”。。。。。。。。现在有个亚拓原配的定速器感应器和磁铁,也有模友说亚拓原配的感应器和GY701搭配大小不合适,现在想买GY701,不知道要不要买带futaba定速器的,各位用701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详细说说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
我用701原配定速探头、磁铁没问题,从里面装。感应度96%。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意思就是必须买futaba的探头?

网友:
可以用亚拓的探头改

网友:
我是飛電機~磁鐵直接用在大齒輪上~

楼主:
谢谢各位啦

谢谢各位

楼主:
顺便问问liujn7612具体怎么改

顺便问问liujn7612具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liujn7612具体怎么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246&extra=&highlight=GY701&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