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6-22):
我玩
模拟器
(G5),飞机是450。油门一拉飞机的头就往左倾斜,根本不能垂直起降。。。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A:
通道问题

网友B:
用模式2飞模拟器,不要设置飞机的模式来飞模拟器,肯定不起飞就炸

网友C:
用90度,1s,固定翼模式飞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