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级快艇 求助

楼主(2011-06-22):
做了艘40级快艇,长度90厘米。用35毫米三页桨。速度只有10几 公里。 大大低于预期。不知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
出軸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有问题吗? 请赐教。在线等。

网友A:
樓主最好拍點你船的三視圖,多看看別人船側面的圖片再跟你的比較下。。。個人覺得你的吊架適合用於蝦艇和深V全浸,跑O還是老鼠尾好點

网友:
兄弟来多点图吧。

网友:
多来点图吧,从后面看,好像出轴短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最好拍點你船的三視圖,多看看別人船側面的圖片再跟你的比較下。。。個人覺得你的吊架適合用於蝦艇和深V全浸,跑O還是老鼠尾好點

这个桨支架本来就是O艇和虾艇用的,第一次听说全浸桨用这个支架。

网友:
感謝賈版指正,全浸不是用這個支架的 對與新玩家的我來說,還是比較中意老鼠尾,適當的老鼠尾在安裝時下沿與船底平行就可以解決出軸高低的問題,也免去在出軸長度上的糾結...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速度上不去的原因。这是照片

网友B:
动力太弱,如果动力足够,其他什么参数,什么位置都是屁话,关乎速度的只是动力,其他只是辅助高速下的稳定和灵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太弱,如果动力足够,其他什么参数,什么位置都是屁话,关乎速度的只是动力,其他只是辅助高速下的稳定和灵活而已。

网友:
 感谢amuro1980高人赐教,模友们快来朝拜啊!大师啊!

楼主:
请大伙出出主意。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快艇速度上不去?    船长90厘米,动力 40级甲醇机。  具体情况请看 楼上 “80华彩” 和本人发的照片。  多谢了。

楼主:
已经解决。 降低轴高度1.5厘米至最低处。 换52毫米大桨。 速度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降低轴高度1.5厘米至最低处。 换52毫米大桨。 速度很好。
 多發問,多常試,多失敗,會成功,祝樓主可以好好享受船模帶給你的快樂 。

网友:
祝樓主玩的快樂。。。。。。。你已經中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飞机玩十年了。最近刚开始玩船,非常外行,请多指教

网友:
LZ 好象是用塑料桨的?

換上銅桨会比较快
用上25%的高"燒基甲皖"也会快一点: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D:

Ky最近看你的贴!可能你真的回塘了?这是航空40級引擎你要多快?

楼主:
回复 网友D:

铜桨会更快?为什么?  另外,是飞机发动机改的,水冷不好解决,只好缠了几圈铜管,涂导热硅胶。 感觉效果不太好。想加水循环泵。 请给点建议

网友:
人家没玩过船的叫人家吃25%硝基,只怕是速度更快,机器报废得也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桨会更快?为什么?  另外,是飞机发动机改的,水冷不好解决,只好缠了几圈铜管,涂导热硅胶。 感觉效果不太好。想加水循环泵。 请给点建议

1)因铜桨在水中受力而螺距不会变型!從而使船速更快!!
2)從小甲醇机器來说25%是正常的....高甲烷祇是幫助小机器底速起步增加爆炸力,從而使加減速和配合好的会使尾速高一点而己(别受其他不講技術的人...影响正常的技術交流)
3)水冷顶是必须的,你们那給车工改裝也就幾十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