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标准版舵机的500不知道配什么舵机比较耐用点

楼主(2011-06-22):
不求速度只求耐用,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那什么都不用改,直接510舵机就好了,连侧板都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什么都不用改,直接510舵机就好了,连侧板都不用换

510比610耐用吗?

网友:
想耐用就看前辈的意见

网友:
春天的舵机

网友:
futaba bls 351.
bls 253.
JR 8915

网友:
 想耐用就上无刷的  便宜的就MKS1210用的人比较多 或者亚拓610 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性价比高就用MKS 1210  或 D660MG  两个价格一样,后者速度快,前者力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510比610耐用吗?

寿命差不多,510的塑料齿轮换成金属的,基本要摔坏还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高就用MKS 1210  或 D660MG  两个价格一样,后者速度快,前者力量大

这两个大概能飞多少个起落啊,在不炸鸡不3D的情况下?

网友:
不炸鸡,不3D,不求速度的话那么9252或9255绝对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C:
我觉得现在为何500非要改侧板,弄几个大舵机立那,好看吗,觉得一点都不成比例,一说就是大舵机暴力,可我看好多视屏高手飞的3D都是原装的舵机,同样暴吧,在够用的前提下,为何不能注重下外关的协调呢

网友:
大舵机耐用暴力,机子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现在为何500非要改侧板,弄几个大舵机立那,好看吗,觉得一点都不成比例,一说就是大舵机暴力,可我看好多视屏高手飞的3D都是原装的舵机,同样暴吧,在够用的前提下,为何不能注重下外关的协调呢

我飞过没改之前的,后来改了,性能方面确实不是盖的,而且样子个人感觉比小舵机好看!

网友:
想听听楼上说说具体怎么个好法

网友:
无刷舵机就比普通空心杯的耐用,只是价格就

网友:
539性价比超一流。。。。。。。。